CQ40显示屏隔十秒钟闪一下

楼主(2012-10-19):
CQ40AMD独立的,之前是北桥和显卡短路的,我就一起换掉好了,可以进系统了,心理乐了,因为这台机是我300块回收客人的,两个桥也才100块,心想可以赚点钱了,但是谁知道进到系统里面屏隔大概十秒钟就闪两下,重装系统也一样,屏也换过,高压条也换过,该换的都换了,就是不好,没办法了,请大家帮忙吧,要不然就赚不到几百块钱罗!

网友:
补充一下,那个屏的亮度也调不了呢,什么驱动都装过了!

网友:
你看是不是灯管接线虚焊

网友:
感觉是显卡,你接外显怎么样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你看看屏的控制, 和亮度调节的电压,是不是也在跳变

网友:
CQ40的屏线很容易坏的,你可以剥开屏线的胶布看看

网友:
这些办法都试过了,没用啊,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我遇见过   屏线,两台机器一样的问题换屏线好的。呵呵   不知你那个 一样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