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帮忙啊

楼主(2012-10-19):
以前接台lg的显示器,灯管坏了,换了,用段时间后,出现亮下就灭的现象,拿过来一查,电源高压板坏了,买了个原装的,换上了,现在出现,开机1小时左右黑屏,测灯管电流上下相差不大,现在没有思路了,望有知道的大侠,提示下,不胜感激!谢谢!
黑屏

网友:
你测下电源板输出的12V和5V稳不稳定

网友:
黑屏时,背光控制信号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外挂高压板试一下,看是不是高压板的原因?

网友:
灯管可能又坏了;可以用外接灯管和外接高压板来判断

网友:
LG的就是这毛病多,灯管接头焊得不好,开机1小时黑,有灯管坏。

网友:
既然都换过了就拿一个好的高压板试下灯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来大家觉得灯管有问题的面大,那我试下,有什么问题现象,再回复,谢谢了

网友:
首先要确定是高压板子问题还是灯管出了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