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每次充到9V就上不去了

楼主(2012-10-19):
笔记本电池,不能进行充电,放完电后量只有2V,然后插上电源充电,每次充到9V就上不去了,这个应该怎么解决,是不是被锁住了,如何解

网友:
电池管理芯片的问题

网友:
换充电芯片

网友:
电池坏了呀

网友:
电池芯或者电池保护板故障,简单的就是换电池,自己没有专业工具和软件,没法修。

网友:
什么机器呀,除了电池、充电芯片、BIOS等还有就是电池充电过压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