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1i 认不到无线!什么办?

楼主(2012-10-19):
求助!!!asus  A41i认不到无线是什么原因!??求救……

网友A:
无线网卡有没有换过,如果不行,涮个BIOS试试

网友B:
该不会忘了把无线开关开了吧?

网友:
楼主先自己简单的排除一下,比如换个网卡,做个系统之类的,别什么都不做就来求助,没太大的效果的

网友:
⊙﹏⊙b汗!大叔!!这都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该不会忘了把无线开关开了吧?

这没有开关!有快捷键fn+F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网卡有没有换过,如果不行,涮个BIOS试试

早做了!这台机子是换桥的!之前修过一次!有认到无线!这次返修就认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