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看电影黑屏

楼主(2012-10-19):
CQ40看电影、玩游戏黑屏、蓝屏。CPU、内存都还了,还是一样。后来重做了北桥,进去拷机没事了,心里开心了。过了几天客户又拿回来返修,最后没办法了,重做不行,就只能换个新的了。到现在都没回来,我看应该是没问题了...

网友:
这机器除了北桥、CPU座还真没见到其它问题,直接加焊都用不长的。我们这都是直接换的。

网友:
新手不懂    谢指教啊

网友:
是的,以前我都是重做的,也是用不长,后来就换了。

网友:
独显的通常坏显卡,集显AMD的北桥容易出问题,CPU容易坏,南桥也有时会出问题,都是很少换,最多重新做

网友:
貌似只有换全新的吧

网友:
这机器,桥坏的比显卡多。

网友:
这个是英特尔的,显卡是集成的

网友A:
CQ30和CQ35的都是一样,都桥坏,换个桥不便宜,用不了多久,没几天客户又回来找你,还不如换板!

网友:
INTEL 的这个故障还是少数。。AMD 集成的这个故障北桥就多

网友:
我这里有个CQ40-510AU AMD集显滴 不定期黑屏 有时候几分钟黑屏 有时候几天黑屏
外接是好滴!
有次我一直外接看电影,中途黑屏了!外接也黑了!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吧!跟CPU应该没有关系吧!

网友:
是不是独立显卡的,如果是,那这个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集显  还是独显

网友B:
北桥 多  CPU  比例少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CQ30和CQ35的都是一样,都桥坏,换个桥不便宜,用不了多久,没几天客户又回来找你,还不如换板!

换板钱多啊  现在买的桥都是拆机的 翻新桥  好担心啊  买不到全新桥了  我换了好多家 都还是一样的东西  花了好多运费  想找家 好的都找不到

网友:
重植珠了还是老样子就换桥吧   CQ40比较吃桥

网友(2012-12-05):
引用 网友B:
北桥 多  CPU  比例少点

谢谢!换板了,没问题了

网友:
返修多,就换桥吧。。没办法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