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MCP6P M2+ SATA接口全坏,如何维修?

楼主(2012-10-19):
我的主板MCP6P M2+ SATA接口全坏,如何维修?IO是IT8716F-S,如果是IO坏,如何确定IO芯片确实坏了。求教。
芯片

网友:
请问你什么知道你SATA坏了? SATA坏就是桥坏了 同I/Q有关系? 此板I/O不影响开机

网友:
谢谢指导。我看到SATA口在IO旁边,就把IO型号写上了。搞得忒外行了。现在已经搞定,是往南桥的线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