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热继电器故障分析及处理

楼主(2012-10-19):
交流接触器热继电器故障分析及处理
    在电动机使用过程中,为了保护电动机绕组,功率在3kW以上的电动机都要配装交流接触器,以确保电动机的平稳运行。本文介绍接触器、热继电器的故障分析及处理,供维修参考。
    一、交流接触器的三对触头水平不一致,易造成电动机缺相运行。这是因长期频频启动电动机,瞬间启动大电流所致。可取下灭弧罩,用细砂布将触头打磨光滑,并调整触头使其平直一致,如触头烧蚀严重,必须更换。
    二、按启动按钮,接触器不吸合。(1)接触器线圈电压与所接电源电压不符(线圈电压有220V或380V),如果线圈没有标明,可先把接触器接上电源试验,先接220V,如不行改接380V。  (2)二次控制回路接线错误。(3)接触器线圈有短路或烧毁现象,用同一型号的线圈更换,或重绕线圈。(4)控制回路熔丝熔断,查熔断原因后更换熔丝。(5)热继电器常闭触点未复位,按复位按钮。
    三、接触器运行中有“嗡嗡”声。(1)磁铁的接触面有锈蚀,断电后用细砂布或小细锉打磨干净即可。  (2)电源电压过低,调整电压。  (3)接触器短路环断裂,更换即可。
    四、接触器时吸时不吸,这是接触器内的弹簧有杂物卡住或弹簧歪斜所致,可拆开接触器清理,把弹簧摆正或更换。
    五、接触器吸合后热继电器无电压输出,这是继电器内部热元件烧坏,必须更换热继电器。
    六、按启动按钮不启动,按停止按钮不停止,更换启动、停止按钮。
    七、按启动时接触器不能动作,这一条也很重要。切断电源,用兆欧表测量接触器线圈的对地(外壳)绝缘没有达到1.5兆欧以上,可用灯泡烘烤,合格后再安装。

补充内容 (2012-10-20 19:34):
请你讲清楚何为灌水,好让我学习一下,以后好避免灌水。

宇光 -4 请你不要继续灌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