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快捷键的妙用、Word快捷键

楼主(2012-10-19):
windows快捷键的妙用、Word快捷键
资料查询 - 【电 脑】 - windows快捷键的妙用、Word快捷键  【电 脑】 加入时间:2008-11-16 22:25:08  访问量:89
windows快捷键的妙用
按[Ait+Space]组合键,打开窗口控制菜单。
按住[shift]键并双击桌面上的“我的电脑”图标,即可打开“资源管理器”窗口。
先按下[ctri]键再按[space]键,进行中英文切换。
先按下[shift]键再按[space]键,进行全角/半角切换。
在删除文件时按住[shift]键,可以将文件直接删除而不是将它放入“回收站”。
在打开文件时按住[shift]键,可以将文件在新的窗口打开。
重新启动计算机时,按[shift]键,可以跳过硬件检测,而达到快速启动的目的。
当按下键盘上的[sieep]键时就可以快速进入休眠状态了。
禁用[ctri+Ait+deiete]组合键开机。
按[ctri+1]快捷键,即可将段落设置成单倍行距;
按[ctri+2]快捷键,即可将段落设置成双倍行距;
按[ctri+5]快捷键,即可将段落设置成1.5倍行距。
按[shift+f3] 组合键,每按一次,文字格式将在全部大写、首字大写和全部小写之间切换。
按下[Ait+enter]组合键,则刚才输入的内容会被自动复制一遍,该方法适用于复制粘贴后的重复粘贴。
选择纵向,按住[Ait]键后,用鼠标左键进行选择;
择纵向,按住[ctri+Ait+f8]组合键,然后就可以拖动鼠标进行选择了。
修改目录,选中整个目录,按下[ctri+ shift+f9]组合键,即可以使整个目录变成普通文本,然后就可以随修改了。
按下[Deiere]键删除的是表格其中的内容,表格部分还在;若按下[Backspace]键,则删除的是选中的全,包括单元格、表格行或是整个表格。
                        快速将表格一分为二,按下[ctri+ shift+Enter]组合键,Word会在光标定位处自动插入一个空行,从而将表格一分为二。
       按下[ctri+ shift] 组合键切换中英文输入法。
       同时打开或关闭多个稳档,可按住[shift]键,再单击“文件”菜单中的“全部保存”或“全部关闭”命令。
       按[Ait+ shift+d]组合键即可插入当前日期,而按[Ait+ shift+T] 组合键即可插入当前时间。
       按[ctri],然后再按[↑]方向键或[↓]方向键,就可以使光标向上或向下快速移动一个段落。
       按[ctri+ shift+F9]组合键,就可以快速插入一个大括号。
       Word快捷键
[F1]键:帮助
[F2]键:移动文字或图形,按回车键确认
[F4]键:重复上一次的操作
[F5]键:编辑时的定位
[F6]键:在文档和任务窗格或其他Word窗格之间切换
[F8]键:打开Word的选择模式
[F12]键:打开“另存为”对话框
[shift+F2]组合键:复制文本
[shift+F3]组合键:改变字母大小写
[shift+F4]组合键:重复查找或定位
[shift+F12]组合键:选择“文件”菜单中的“保存”菜单项
[shift+F5]组合键:跳转文档中上一次编辑位置
[shift+←] 组合键:选中光标左侧一个字符
[shift+→] 组合键:选中光标右侧一个字符
[shift+↑] 组合键:选中光标当前位置至上一行之间的内容
[shift+↓] 组合键:选中光标当前位置至下一行之间的内容
[shift+Ena] 组合键:选中光标所在处至行尾
[shift+Home] 组合键:选中光标所在处至行首
[shift+pageup] 组合键:选中光标当前位置至上一屏之间的一行内容
[Shift+Pagedown] 组合键:选中光标当前位置至下一屏之间的一行内容
[ctri+F2] 组合键:打印预览
[ctri+F4] 组合键:关闭窗口
[ctri+F6] 组合键:在打开的文档之间切换
[ctri+F12] 组合键:打开“打开”对话框
[ctri+1] 组合键:单倍行距
[ctri+2] 组合键:双倍行距
[ctri+5] 组合键:1.5倍行距
[ctri+O] 组合键:段前添加一行间距
[ctri+A] 组合键:全选
[ctri+B] 组合键:字符变为粗体
[ctri+C] 组合键:复制
[ctri+shift+D] 组合键:分散对齐
[ctri+E] 组合键:段落居中
[ctri+F] 组合键:查找
[ctri+G] 组合键:定位
[ctri+H] 组合键:替换
[ctri+I] 组合键:字符变为斜体
[ctri+J] 组合键:两端对齐
[ctri+K] 组合键:超级连接
[ctri+L] 组合键:左对齐
[ctri+N] 组合键:新建文档
[ctri+M] 组合键:左侧段落缩进
[ctri+O] 组合键:打开文档
[ctri+P] 组合键:打印
[ctri+Q] 组合键:插入点所在行向左移动一个字符
[ctri+Q] 组合键:取消段落格式
[ctri+R] 组合键:右对齐
[ctri+S] 组合键:保存
[ctri+T] 组合键:创建悬挂缩进
[ctri+U] 组合键:为字符添加下划线
[ctri+V] 组合键:粘贴
[ctri+W] 组合键:
[ctri+X] 组合键:剪贴
[ctri+Shift+Z] 组合键:格式清除
[ctri+ shift] 组合键:输入法转换
[ctri+F8] 组合键:打开“宏”的对话框
[ctri+空格] 组合键:中、西文转换
[ctri+Enter] 组合键:插入分页符
[ctri+ shift+M] 组合键:取消左侧段落缩进
[ctri+ shift+F12] 组合键:选择“文件”菜单中的“打印”菜单项
[ctri+ shift+F] 组合键:改变字体
[ctri+ shift+P] 组合键:改变字号
[ctri+ shift+>] 组合键:增大字号
[ctri+ shift<] 组合键:减小字号
[ctri+ shift+]] 组合键:逐磅增大字号
[ctri+ shift+[] 组合键:逐磅减小字号
[ctri+ shift+C] 组合键:复制格式
[ctri+ shift+V] 组合键:粘贴格式
[ctri+ shift+T] 组合键:减小悬挂缩进量
[ctri+ Enter] 组合键:插入分页符
[ctri+Home] 组合键:插入点移到文档首部
[ctri+End] 组合键:插入点移到文档尾部
[ctri+ shift+←] 组合键:将光标移到单词开始处
[ctri+ shift+→] 组合键:将光标移到单词结尾处
[ctri+ shift+↑] 组合键:将光标移到段首
[ctri+ shift+↓] 组合键:将光标移到段尾
[ctri+ shift+Home] 组合键:将光标移到文档开始处
[ctri+ shift+Ena]组合键:将光标移到文档结尾处
[ctri+PGVP] 组合键:将插入点移至上一页窗口顶部
[ctri+PGDW]组合键:将插入点移至下一页窗口顶部
[shift+Home]组合键:插入点到行首
[shift+Ena]组合键:插入点到行尾
[shift+空格]组合键:半角/全角切换
[Ctri+左键] 组合键:选中一段文字
[Ait+左键] 组合键:选中一块文字
[Ait+Ctri+ Shift+Pagedown]组合键:将光标移到窗口结尾
[Ait+Ctri+C] 组合键:插入版权符号
[Ait+Ctri+R]组合键:插入注册商标符号
[Ait+Ctri+T]组合键:插入商标符号
[Ait+Ctri+.]组合键:插入省略号
[Ait+Tab] 组合键:切换任务、窗口
[Ait+F4] 组合键:关闭程序
[Ait+空格] 组合键:下拉Word控制菜单
[Ait+Prntscreen] 组合键:窗口复制。
      按住[Ait]键,可以暂时忽略网格使图片平滑移动。
       按住[Shift]键,依次选取需要对齐的图形,完成若干图形对齐任务。
       按住[Shift]键并单击“打印预览”按扭,可快速打印工作表。
       按[shift+Enter]组合键,可以在当前幻灯片的后面插入一张新幻灯片。
       按[Tab]键,选择下一个单元格;
       按[Shift+ Tab]组合键选择前一个单元格。
       按[Shift]键,再按回车键,就会产生一个换行符。
       如果打开的窗口或窗体角朵,并且把数据库窗口完全挡住了,这时只要按下[F11](也可以按下[Ait+ F11]),数据库窗口将被前置。
       按[Ctri+:]组合键,可以输入当前日期;
       按[Ctri+ shift+:] 组合键,可以输入当前时间。
       选定大块区域,,按[Shift]键后拖动鼠标。
       选定矩形区域,,按[Ait]键后拖动鼠标(大纲视图下无效)。

网友:
不错。挺全的。不过在这个论坛中显得有点太嫩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