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9):
希望各位给点思路,进系统蓝屏 进PE蓝屏 代码stop:0X000000A5 最开始刷BIOS换CPU 内存 硬盘都不行 换了南桥可以了 隔了一天 客户又拿回来了 还是一样 网上搜到这个代码的解决方法又不行啊 咋办?
刷BIOS

网友:
我的跟你差不多。

网友:
安装纯净WIN7看看/

网友(2012-11-24):
最后修好了吗》 我现在 遇见的跟你的一样 告诉我怎么修好的 谢谢了

网友:
换了这么多还是不好啊?那就麻烦了

网友:
我的问题和你一样

网友:
我有台HP机器正在搞,也是进系统 进PE都蓝屏,又不敢乱换桥怕不亮机就麻烦了

网友:
这机器北桥特别爱坏,可以试试

网友:
是不是 QL 的CPU 我也遇到一台 就是换了CPU 就好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