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配助焊剂

楼主(2012-10-19):
加焊芯片用的助焊剂,听说是用松香和酒精按一定比例配的,没有配过,求教高手!!!

网友:
松香搞成粉末,放到高纯度酒精里,一直到饱和为止。

网友:
松香在那买啊
管理员啊
谢谢

网友:
助焊剂要是买的话也不贵,焊邦几元钱,维修佬的稍贵,用酒精和松香没有配过。

网友:
松香  卖乐器的地就有‘  不过我也没配过

网友:
还真没配过,好用吗?

网友:
我用酒精泡松香感觉泡不溶啊,百分之95的医用酒精

网友:
为什么我用百分之95的医用酒精泡松香,感觉溶不了,整个过程大概要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