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帮帮忙看看优派ve1920 关机是白屏额 关机 额是关机 没错是关机

楼主(2012-10-19):
今天搞了个优派ve1920的机器 改了个高压上去 机器是能正常亮了 但是 就是关机会白屏 是那种一点点渗透的白屏额 换了同样的mcu芯片还是这样 开机就会先非常短暂的黑一下屏在开。开机信号接对了···求各位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或者碰到类似问题的 给点意见额。

网友:
应该是ON这条线给你接错了。

网友A:
从你的描述,就是高压板和驱动板的工作不同步,应该是ON我条线的问题才对啊,你那ADJ那条线不要接,如果不行换个电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描述,就是高压板和驱动板的工作不同步,应该是ON我条线的问题才对啊,你那ADJ那条线不要接,如果不行 ...

adj 没接 看论坛好像说有些高压的开启信号是低电平的 但是我这型号修过好几台了以前一样的也换过高压 就这次不行 。 换电源板就没意思了额 明天和客户商量看看 能不能接受额 不能关机 他估计不行的

网友:
关机后背光还是开启状态    查驱动板的开关三极管

网友:
今天解决了  感觉修不出的机器先放着 第二天看看 就会轻松很多

网友:
请问楼主是怎么修好的 ?是驱动板的三极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