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有复位不跑码一般是哪的问题。?

楼主(2012-10-19):
有一块顶星AMD单桥的板子,复位灯正常闪一下,不跑码。BIOS刷过,桥加悍过还是不跑码?
还有一块精英945跑38 39 44 45,显示器不亮,CMOS放电再通电跑E9 22内存报警。换了根内存后继续跑38 39,再清CMOS后又成了E9 22,之前两根内存都能用,不会给我把两根内存都烧了吧,要是烧了就赔死了,板子没修好还得赔上两内存。

网友:
顶星AMD单桥的板子,其它电压正常不?CPU电压?内存电压?内存总线?内存槽?
精英945跑38 39 44 45,先刷写BIOS,再内存,桥。

网友A:
顶星的板子各电压都正常,内存总线怎么测了?
精英的板子BIOS刷过了,桥也加悍过还是不跑码。

网友:
顶星那块不晓得,
精英945可查内存部分。

网友:
确定有复位吗?RST短接瞬间有复位灯闪烁吗?

如果有就不知道了。俺还是没出壳的菜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顶星的板子各电压都正常,内存总线怎么测了?
精英的板子BIOS刷过了,桥也加悍过还是不跑码。

内存总线,正常情况下有3.3V左右电压。
上内存假负载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内存总线,正常情况下有3.3V左右电压。
上内存假负载就知道了。

内存的系统总线有3.3V
238脚也有3.3V
1.8核心供电也正常,~
E9 22内存报警会不会把内存给烧了。~~~~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的系统总线有3.3V
238脚也有3.3V
1.8核心供电也正常,~

内存各电压正常,内存槽有没有坏?内存槽没有坏,更换内存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