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X电源问题

楼主(2012-10-19):
所谓的串连一个灯泡在保修丝哪里 亮一下就灭 不灭就是ATX不正常 是那什么原理 想了好久没有想出来请大家 指道一下小弟 原理!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在这里讨论很多次了。
LZ自己搜搜就能找到了。

网友:
如果不灭,就是负载有问题了

网友:
确切点说高压部分短路

网友:
这个灯泡大于40W就不太安全

网友:
用100W的灯泡就是了,不灭说明电流过高呀~!负载过重短路了呗~!查220V。。。。。

网友:
利用的是白炽灯的冷态电阻小,而点亮后电阻变大的原理进行限流。
正常情况下,灯泡串入后,PC电源接通瞬间,由于电源初级电容充电,所以灯会闪亮一小下。然后灭掉,
空载情况下,如果灯泡微亮,不灭,可能是电源次级有轻微漏电。
如果,灯泡暗红,可能电源初级电容漏电,或是次级整流管短路
如果灯泡一直发很亮的光,一般原因就是,初级有短路没有排除,如初级两个电容击穿,主或辅助电源开关管短路等。

灯泡在维修时,一般选用25W为好,带载试验时,以40-60W,大电源满载试验,最好不要串灯。
灯泡选得过小时,容易引起误判,,选得过大,会失去保护意义。

灯泡串联法,在很多电路维修中都可以用到,一般根据经验或U/R=I 进行推算选取

以上纯手打,个人经验之谈。。  不一定完全正确

网友:
      灯泡亮一下灭的情况说明电源内部没短路,不能作为说明电源正常的理据,之所以亮一下灭是因为,大电容充电+副助电源启动时需要的大电流,当电容充满电,辅助电源起振,待机电流很少0.02A左右,不足是钨丝发光。
     如果灯泡亮超3秒后最好断电,避免故障扩大,电源某部分肯定有短路
     测试是否修复都带40W灯测试,短接绿黑线,空载电流0.08A左右,也不会点亮钨丝灯,查各项电压是否正常,或者让其空载一会,正常就可以上机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