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03T开机报警

楼主(2012-10-19):
DELL P03T开机报警
但屏是亮的,定第一画面,拆开测各项都正常,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帮忙说一下?

网友:
是不是开机后有光标闪  连续的8声报警?  手上也有这么一台,客户拿来的时候显卡跟桥都焊过了,偶尔亮偶尔不亮的,亮了的时候就报警,后来换了新显卡后还是一样故障,问下楼主解决了没?不知刷bios会不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