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现 妖机 X100E SB710 + RS780 反复复位

楼主(2012-10-19):
再现 妖机 X100E   SB710  + RS780    反复复位
之前见HP 4411S 及6535B   见此架构 由此现象   难道AMD  此芯片组平台 有什么奇妙之处

言落实处
:X100E  电流0.8A 1.0A 左右跳变
时序CPU_PWRGD  之前信号测试正常  (无跳变现象)
另测 :CPU 电压跳变    CPU电源管理 POWOK  正常(无跳变现象)
VID  有跳变
CPU 被反复复位

补充内容 (2012-11-23 21:10):
兄弟们 换南桥好了

补充内容 (2012-11-23 21:11):
感谢大家的支持与讨论

41 40 上电时序

网友A:
AMD的通病是,,,,换CPU,,北桥虚焊,,,QL6X系列,先换了试试!有惊喜哦!

网友:
楼上正解,上次遇到的就是北桥虚焊,加焊好了。

网友:
哥们   那就加焊一下北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通病是,,,,换CPU,,北桥虚焊,,,QL6X系列,先换了试试!有惊喜哦!

此板CPU 集成

网友B:
楼i主 修好没·知道什么问题不。·遇到台一样的加焊了不行呀·。。。不知道是 换个北桥 还是刷BIOS的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i主 修好没·知道什么问题不。·遇到台一样的加焊了不行呀·。。。不知道是 换个北桥 还是刷BIOS的好·

一周见3台 全都没修好

网友D(2012-11-22):
引用 网友C:
一周见3台 全都没修好

楼主修好了吗,我这碰到一个一样的  故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好了吗,我这碰到一个一样的  故障一样。

换南桥好了

网友:
我加焊北桥好了  但是外接显示正常内屏不正常,看起来想屏的问题,换了屏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