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不触发

楼主(2012-10-19):
故障待机0.05,不触发,短接C2712电流到0.14,量3.3V电感,阻值偏低,只有15欧,换过D95280,无待机电流了,换回原来的,待机又出来了,请教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证明确实有问题呀~!你买的芯片是一样的D95280,但是有不同的,不能通用呀~!你买的时候要说明是用在E42系列上的。

网友:
此机器待机时没有3V  5V   待机出现3V 5V 机器将不触发 一般待机出现3V 5V  基本判断为bios坏 或者3V 5V供电芯片坏

网友:
这个机待芯片容易坏,还有就是这芯片贵死了

网友:
这机器我弄过一个,那个芯片老贵啦,好像是35一个,不过换上问题一下就解决啦

网友:
换芯片试一试啊

网友:
线性待机???

网友:
3.3V阻值偏低,这个是正常的吗

网友:
这机器让人蛋疼,待机芯片就那么贵,注意,你买的芯片可能也是坏的

网友:
看看  ec  正常不,,,

网友:
此机器待机时没有3V  5V  ??有点奇怪哦,是真的么

网友:
一般是3 5V  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