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 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2-10-19):
本本型号:HP 4416S
现象:触发掉电,触发后电流由0.01A跳至0,.03A后又变为0.00A
维修思路:1 待机时,测待机电压:+V3A ,+V5A   都正常
          2 触发后,测+V3A,+V5A电压都均为0V 此时结合多年的经验判断:a.芯片TPS51125可能内部损坏 b.待机电压后级电路短路
     如图示
           3 测量+V3A,+V5A电感L38L56 对地阻值正常 说明+V3A,+V5A前后电路都没有短路
          4 考虑是否其后级电路  断开PAD3  此时造成不触发,同样断开PAD8也会造成不触发现象
          5 继续查后级电路,查看图纸 +V5A,+V3A分别经过Q38Q1041转换成+V5S,+V3S  摘掉Q38测机可以触发,电流跳至0.11——0.12A   此时测量Q1041的第四脚S极的对地阻值正常,说明+V3S正常,同时也可以说明后续电路正常。同样摘掉Q1041测量+V5S也正常。这样的现象告诉我们Q38Q1041不能同时工作
     如图示
       查到这里就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咯,可是无意中测量到CPU供电电感L4L3的阻值在上U或是没有U时的对地阻值都是一样为0. 这里告诉我们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也能给我们带来思路,所以要有一个测量对地阻值的习惯。
          CPU电感L3L4对地阻值为0这样就可以基本锁定问题是在CPU供电这块。撬开L4发现L3不短路,L4电感前面的电路还是短路的。这样范围就锁定在Q1012 ,D1012
        如图示
,R79C66上。经测量发现Q1012击穿,换之就好了。装好试机一切正常!
    新手维修,第一次发帖,表达叙述都不怎么详细,清楚!希望各位多给意见,指点一下我们新手,让我们新手多学习一点!谢谢!

网友:
每次上电前  先看 在量量各个电感是否有短路的

网友:
那这个就是有其它电压短路导致保护了。

网友:
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山还有一山高。

网友:
不错 楼主 思路很清晰

网友:
按照主板维修法则来,就不会走这么多路了,看,

网友:
这个 应该是个简单的问题 就是CPU供电短路ile引起触发掉电 作为专业的维修师来讲 拿到主板第一个就是测关键测试点的对地阻值。

网友:
我以前就修过这个板子不知道怎么维修。今天看见你的帖子让我有了维修思路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第一次发帖就这么了厉害

网友:
写得很好,有成就呀哥们

网友:
说实话真不错 特别是对我们这样的新手 顶啦 对了 问下对地阻值 我怎么知道他是多少才是对的呢? 听别人说有的CPU才20 -30 有的显卡的才几 那我怎么知道他短路没有短路噢 难道说测定是0.00就是短路了? 求解释 谢谢

网友:
高手都是这么练成的,牛X的新手啊

网友:
技术不错,写的也很详细

网友:
楼主思维很清晰,赞一个,已加分

网友:
逛了几天的论坛,发现自己已经进步了,谢谢楼主们。

网友:
我最怕修能触发 屏幕不亮的机子了

网友:
CPU供电短路啦,走了弯路哦!

网友:
显卡的对地阻值在几欧,CPU在10欧 左右

网友:
我每次上电 都是先量下各个大电感 有没有短路的    做维修 还是 细心点好哈

网友:
你要记得对地阻值测到为0.000一定对地短路,如果有几个值你可以试下能不能开机,注意那个你认为又问题的电感电压出来是否正常

网友:
思路真清晰,好好学习下。

网友:
貌似也是通病啊 修改几台了

网友:
出发掉电了,后级短路,烧鸡大法可以解决

网友:
学习了,电路图好像不太详细

网友:
请问楼主说的“4 考虑是否其后级电路  断开PAD3  此时造成不触发,同样断开PAD8也会造成不触发现象”,此句如何理解

网友:
楼主肯定不是新手,自己都说凭经验在修,看来是低调的高手

网友:
不错啊,思路清淅

网友:
这样做正确啊

网友:
这样也是算是新手?真是啊 那我是新新新新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