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f1523液晶显示器滚动闪屏寻求帮助

楼主(2012-10-19):
自己用的一台HP f1523液晶显示器,开电源就一直滚动闪屏,更换过400V100UF主滤波电容、更换过5V 12V(25V1000VF滤波电容),单接背光无闪烁,估计是信号板与屏的问题,检查过信号板更换过14.3MHZ晶振,更换过通往MCU边上的一些15V680VF电容 。故障现象一直没有改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连续战斗3天,信心受到承重打击,希望高手指点,详情见图

网友:
你单接背光无闪烁。带换高压板试试。

网友:
不接背光的情况下,用强光打到屏幕里面也看到在闪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刚把AD板上那几个小电容都换过了25V220VF的换过没用

网友:
会不会是屏的故障。

网友A:
可能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费那么多劲干什么,用代替法逐个检测呀。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啊?

网友:
感觉是排线的问题

网友:
        那么规则的横条。我遇到过一台明基的,也是闪屏,闪得没有楼主这个有规律,最后查出是和电脑声卡相连的一个设备产生的干扰信号导致(其实我的电脑也做了标准接地,不知道为什么还发生这事),拔掉与之相连的音频线就OK了。最后将那个产生干扰的设备的另一条输入信号电缆做了可靠接地后,再连上音频线就一切正常了。
        又仔细看了一遍楼主这个有点像电源板上产生的干扰信号。

网友:
2年前 当废品收过一个 波浪滚屏闪烁  结果是外置变压器的问题  哈哈

网友:
灯管漏电吧

网友:
应该是受到干扰  换主机试试或适配器来证明是那些引起干扰 来进行排除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受到干扰

网友:
我前两天修到一个新蓝的显示器,故障也是一闪一闪的。最后是发现驱动板上的一组1.8v的电压偏低引起的,更换相关三极管故障解决。

网友:
{:4_1换电源板

网友:
供电不足把 ,,,,,

网友:
灯管接触不良也会闪的。。。。。。。

网友:
什么叫滚动闪屏?楼主没描述清楚,故障一定要细致的描述清楚

网友:
你们修液晶没有准备成能驱动板和灯管这工具的吗?怎么个个都往死修,猜问题来做,这样怎么能在最短时间能修好。
象你这问题不象灯管坏,直接上万能板点屏,要用你的电源板上的12V来供电,如果没事了,驱动板问题,再查线路,还有问题,外拉12变压器测,正常了就是你的电源板问题,查电容,负载电压,高压波形,两个都换了都不正常,有条件的换屏的驱动芯片,没条件的给客户报300元,网上发个二手屏换上去

最死也是最快速的办法 就是替换法,

网友:
像供电不足,有个思路,好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灯管的问题
误导人啊,绝对不是灯管的问题,不是驱动板就是屏,看起来像是抗干扰电路部分有问题

网友:
波形干扰 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