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英特尔的时序详细点的

楼主(2012-10-19):
知道的说下,先谢谢了。

网友(点评):
PWROK是电源准备OK信号.当电源送出的+3.3V and +5V 达到Normal值的95%时,由Power Supply送出此信号. 􀁺 当+3.3V or +5V 掉到Normal的95%以下时,Power Supply就会把此信号拉Low.晕。怎么中文夹着英文。

网友:
时序图解释:
系统状态:
G3:整个系统的电源均关闭   S5:关机状态   S4:休眠状态   S3:睡眠状态   S0:开机状态
信号解释:
VCCRTC:南桥RTC电路的供电,3v。
RTCRST#:南桥RTC电路的复位信号,3v。
32.768KHz:南桥得到了VCCRTC和RTCRST#后,给晶振供电,晶振起振。
V5REF_SUS:5v待机电压。
VCCSUS3_3:3.3v待机电压。
VCCSUS1_05:南桥内部产生给自己供电的1.05v,不用管。
RSMRST#:通知南桥3.3v待机电压正常,电压3.3v,受控于外部电路。
SUSCLK:南桥收到RSMRST#后发出的32K时钟,大多数机器不采用,可以忽略。
PWRBTN#:POWER BUTTON,电源按钮,3.3v-0-3.3v脉冲信号。
SLP_S5#:3.3v,南桥退出关机状态的控制信号。
SLP_S4#:3.3v,南桥退出休眠状态的控制信号。(一般S5#和S4#只采用一个,用来控制产生内存供电,另一个空着。)
SLP_S3#:3.3v,南桥退出睡眠状态的控制信号。(一般用来控制桥供电、总线供电、独显供电、CPU供电等。)
VIMM:内存供电。
VCORE/VCC:指桥供电、总线供电,独显供电、CPU供电等。
VRMPWRGD:通知南桥此时CPU供电正常,3.3v。
CLKGEN.:时钟芯片开始工作,发出各路时钟。
PWROK:通知南桥此时供电都正常了(SLP_S3#任务完成),3.3v。
CPUPWRGD:南桥发出给CPU的PG,1.05v。
PLTRST#:南桥发出的平台复位给板载芯片,3.3v。
PCIRST#:南桥发出的PCI复位,给网卡和插槽,3.3v。
CPURST#:北桥收到PLTRST后,发给CPU的复位,1.05v。

迅维培训中心,月饼专用

网友:
Rngon -2 严禁灌水

网友:
饼哥再来NV和AMD的时顺吧,象这样写的比较清晰易懂

网友:
还是饼哥给力,同上楼,麻烦饼哥再来一波NV和AMD的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