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AMD集成 MCP67 开机键 没有电压

楼主(2012-10-19):
今天接了一台HP V3000  ,故障是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拆开机器看主板很新,量开机键没有电压,顺着开机键往上找,发现一个Q1芯片,好像是个三极管,两端有电压,一端没有,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坏了,可不可以用别的代换。

网友:
那个朋友给说一下

网友:
2脚  才是开关键,你那是灯。  按你标的电压,Q1是正常的。

网友:
强烈建议 加焊那个3合一的北桥   保证好 已经成功修复N台了

网友:
看pwrbtn#-ec它有没有电压。有的话就按按键看这个电压有没有变化。没电压就看这个电压是那来的。

网友A:
呵呵 找错了  第二脚才是开机键 这个脚有电压 但是不触发,加焊桥好了,谢了 朋友们!

网友:
这个是三合一的桥,加焊的时候温度不能太高,这个桥容易坏,

网友:
桥虚焊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
楼主  你要看清啊   3#发出的不是开关信号,是开关指示灯,没不要去看他。要看2#的电压变化

网友:
V3000通病桥或者显卡易虚焊

网友:
v3000通病显卡,单桥的加焊桥一般都可以好!

网友:
没点与你指所处没有关系。查后面的上拉电阻吧

网友:
学到了,谢谢大家了,q1按楼主的标法是好的啊,

网友:
这个V3000 不用说.全地球人都知道.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找错了  第二脚才是开机键 这个脚有电压 但是不触发,加焊桥好了,谢了 朋友们!

好了就行  以后有问题多多讨论,共同学习  呵呵

网友:
这板很不稳定  我有上次有V3000斜桥 开机很久才显 有时不显 我换了集成双桥板彻底解决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47675-1-1.html

网友:
你说的那个是开关上的LED灯的,开关是第二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