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笔记本装系统红屏

楼主(2012-10-19):
笔记本装系统红屏怎么办?红底白字,有高亮条可以选择的那种,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驱动全装好了出现那种情况,还是没装好就出现那种情况?具体点,好吗?   还有“ 高亮条可以选择”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瞎子摸象,也没个图,叫大家怎么说啊

网友:
重装显卡驱动

网友:
我晕你了! *脏话*哦!图都没得,可能是接头的问题也可能是显卡驱动,有显卡驱动的你把它卸载了.直接去官方网站下

网友:
还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蓝屏见了很多,红屏倒是没见过,发个图出来看看

网友:
能点亮,硬件应该问题不大,可能也就是线没接牢。换个驱动试下。开机就红,还是进系统之后才红的。本子的品牌,型号的什么

网友:
灯管要报废吧

网友:
没见过红屏,直接上图看下

网友:
可能排线有根线断了。

网友:
不好说啊!也没有个图

网友(2013-01-05):
拿去考考更健康

网友:
上图才有真相!

网友(2013-09-30):
我见过这个好多,大部分都是买了一两年的机子,都是品牌机,今天又遇到一个,是华硕x44h,遇到的都是重装win7,都是用的ghost,系统能够装完,驱动也都驱起,每次都是装完系统第一次重启机子就红屏,用ghost装完红屏后用安装版的装一遍就好了

网友:
顶顶帖子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