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上贴片电阻

楼主(2012-10-19):
今天修一网卡,插网线无反应,测周边的电阻时,遇到一个奇怪的电阻,测来测去比较奇怪,上面标的801(倒过来看108),测的阻值为1230-1220欧姆,想来想去,应该没有108这么大的电阻吧(达到1000000000欧姆了),更何况只是个贴片的。
想想阻值应该是800欧姆才对吧,但是测的数值却又不一样。,取下来测也是1220-1230欧姆。

所以拍个照片大家帮忙看看。另外贴片电阻能不能用色环电阻来代替?
目前没有找到800欧姆的电阻,也没法换,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电阻导致的网卡坏掉。 不知道有没有接触运BCM5241这个网卡芯片

网友:
这个是精密电阻

网友:
什么叫精密电阻,能帮忙解释一下吗?它的阻值应该是多少?

网友A:
这个像10B吧

网友:
就是不好区分,用色环你还是得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像10B吧

我也觉得像B,10B是什么电阻?

网友:
10B=1.24K

网友:
7楼是正解,有的电阻后面用英文字母来表示,可以查一下相关的资料。

网友:
字母含义还不少呢

网友:
学习了,以前一直没有留意这种标识的。

网友:
确实是精密电阻,我也查了。。
有没人能介绍下精密电阻背景?

网友:
10B=1.24K是怎么算的呀,学习中

网友:
這張网卡應該價值不好錢,好像很少人在修

网友:
网卡不值钱,板值钱,没法外接独立网卡的。

网友:
如果实在没法修的话,换个独立网卡,反正现在网卡不贵。

网友:
看来不是这个电阻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