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专业人士 仔细看后 给予详细解答 跪谢

楼主(2012-10-20):
请各位大哥 仔细 听我慢慢道来:首先我有2个本本,一个是华硕K52JU原装 配置 :HM55  I3 380  、另一个本本是THINK E40  原配: P6100  HM55 。好了  请各位大侠 继续看下面的 问题。
我把华硕本的 I3 380 拿给E40 用 很完美 速度很快。
机缘巧合 本人找到一块 I5  430 的CPU (拆机),U肯定是好的。但是我装在我华硕的本本上,(用I3 380正常使用 温度在50-65温度压力测试70度之内)正常什么都不做 温度在60度 温度压力测试 2分钟内 90度。散热铜管肯定没问题。 后来我给E40 装上I5 430  温度也是几分钟内80度+  后又给E40 装I3 380 进行温度压力测试  温度稳定70度  。而且 我给E40 装I5 430 的时候 明显感觉 没有I3 380 运行速度快,并且操作时有明显的卡顿。求助  :到底是不是 E40 不适合装I5  还是说 这两个本本的 散热模组 对于I5 大的发热量不适合。 再者说 I5 430 是不是 比I3 380 发热量大??? 求高手教导  跪谢

网友:
一,可能你的散热没有弄好,才会引起的温度高。
二,I5的CPU可能和主板不兼容,你可以升级一下主板芯片组驱动看看!

网友:
学习。。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8 字节 系统限制: 10 到 10000 字节

3 秒后窗口关闭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8152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