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记本拨号上网错误691.676.但是用路由器可以正常上网的怪问题。

楼主(2012-10-20):
今天一顾客送修一台HP ze2000的笔记本,很老的,说不能上网,我开机插上网线,发现一切正常,可以上网,就还给他说可以的,没有问题(我是用路由器上网),顾客一会又回来了,说还是不行,他家是用MODE拨号上网的,我拿上我的笔记本上门服务了,我发现可以正常上网,说明他家的网络、MODEM没有问题,问题在老古董笔记本上,拿回家,用自己的MODEM拨号,发现一样不能上网,错误代码691,怪了,我自己的宽带账号密码不可能错,重拨,这下错误代码变成676:电话占线了,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先分区装GHOST系统(顾客电脑没有资料),故障一样,拨号仍然是691,重拨就676,我再次用安装版装了个XP,装了好久,装好系统故障仍然一样,所有驱动我都装好了的,请教各位高手,网络、MODEM都没有问题,宽带账号密码没有输错,是这电脑哪里出了问题,现在修应该如何下手,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又发现一灵异事件。

网友:
请教各位啊,高手们,说说看,是哪里出了问题?后来我加了一个USB网卡可以拨号上网了。应该是网卡坏了。

网友:
今天一顾客送修一台HP ze2000的笔记本,很老的,说不能上网,我开机插上网线,发现一切正常,可以上网,就还给他说可以的,没有问题(我是用路由器上网)

请教各位啊,高手们,说说看,是哪里出了问题?后来我加了一个USB网卡可以拨号上网了。应该是网卡坏了。 ?
如果是网卡坏了,之前你是怎么用路由器上网的?还给客户说没问题? 求解!

网友:
很简单的,网卡的那个存储器损坏了,造成的不能拨号,具体怎么修复,好像比较麻烦,没弄过,只听说是这么回事!

网友:
后来我问了我师傅,他说是网卡旁边有个8脚的芯片,是存放MAC地址的,用编程器刷MAC地址就可以了,我没有试过,卖了个路由器给他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