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HD4850花屏,显存供电电感异响

楼主(2012-10-20):
一片七彩虹HD4850显卡,花屏,显存供电处电感异响,型号是HD4850-DDR3 512M,核心电压1.26V,显存开机电压是2.05V,使用DDR3显存。起初该显卡因为显存供电上管挂了,短路后来换了上管后连续被击穿,后换了供电管理芯片 RT9618,没有这个型号的芯片就拿UP61018U8替代的,能正常开机进系统,但是进WIN7后电感异响并且温度非常高,后跟换电感后故障依旧。并且花屏,用MEMFA测试结果如下: 这种情况难道是全通道的显存都坏了? 从客户那拿到手前GPU加焊过。
Memory Failure Analysis
current MCLK: 1000
MCLK step: 3.13
current SCLK: 625
SCLK step: 1.57

Basic analysis
       00000000 00111111 11112222 22222233
Mclk   01234567 89012345 67890123 45678901
====   ======== ======== ======== ========
   ChA0
907    ........ ........ ........ 1...4...
954    ........ ........ ........ 2...5...
1000   ........ ........ 4......1 3...5...
   ChB1
907    ........ ....2... ........ ........
954    ........ ....1... ........ ........
1000   ........ ..1.1... ........ ........
   ChB0
907    ........ ........ ........ .....2..
954    ........ ........ ........ .....2..
1000   2....2.. .12....2 ...32..1 .....3..
   ChA1
907    ........ ........ ........ ........
954    ........ ........ ..11.... ........
1000   ........ ........ ..211.1. ........
   ChC0
907    ........ ..3..... ......2. ........
954    ........ ..3..1.. 1.....2. ........
1000   ........ ..4..1.. 3...1.4. ........
   ChD1
907    ........ ........ ..1..322 ........
954    ........ ........ ..1.1412 ........
1000   ........ ........ .1113543 ........
   ChD0
907    335.55.5 ........ 3.52.3.. ........
954    335.55.5 ........ 2.51.3.. ........
1000   335.5515 ........ 215213.1 ........
   ChC1
907    ........ ........ 2...5... ........
954    ........ ........ 1.1.5... ........
1000   ........ ......2. 3.115.1. ........

网友:
有高手前来指点下吗

网友:
查MOS没问题把显存供电的管理芯片换喽。。是不是又是NX系列的。。

好象可以和6545代换,但要调下电压,加大或减小点分压取样点电阻。。。

网友:
额 换了 以前是RT9619现在换成UP61018U8 电压现在2.0V

网友:
额 以前是无法开机 短路 就是显存处MOS管短路造成,现在换了MOS管和UP61018U8后 取代的RT9619AS 后花屏,发现显卡背面有个电容掉了 在第6颗显存后面,就补上去,现在是无法点亮,主板诊断灯直接跳过,报警,拆了那个补上去的电容还是不行。。。。

网友:
异响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有可能还有管子有问题  电压芯片也要查

网友(点评):
大师如果管子坏了,,显卡还会工作吗 他还会共电吗,,

网友:
我用UP61018U8替代的RT9619AS,是不是这个原因,以前的RT9619AS烧了。没找到该芯片就用UP61018U8替代的,后来跑测试程序,再次开机就点不亮了。之前进系统电感还是某个显存 吱吱响个厉害。。。但确定GPU应该是好的。

网友:
现在无法点亮了 很纳闷 测试程序跑完 就 检查后面电路板 少了个电容就找了个补上去,这下点不亮了。主板诊断直接跳过。

网友:
呵呵,咱会少电容呢?是不是人家修过呀

网友:
是不是显存电压高了导致报错?降到1.8v试试~~~

网友:
现在卡的情况是上次紧了螺丝后就点不亮了。。。我怀疑GPU下面针脚部分氧化或者是空焊造成的。。打算拿出去重置试试,GPU应该是好的。

网友(点评):
你肉眼能看到吗, 要是说我换风扇 没有换好把核心搞破角爆费了呢

网友:
想起来了,ATI的芯片,显存接口电路容易在显存供电波动后,软击穿。。。。

表现为:花屏,GPU过热,阻值成倍变小。。核心工作不稳定(其它一切外围完好的情况下)

我曾经修过的一块3850就是这样。。后来越试机GPU渐度越高,最后挂。。。。

所以一直对ATI的GPU无爱。。很反感。。。还是NV的GPU皮实。。。

网友(点评):
ATI的显卡我还没有见过因为核心发热而脱焊 NV的显卡老多是脱焊,就是人拉圾

网友:
显存全部都有报错,你不怀疑你的显存供电有问题吗?电压2.05V是不高,但是你肯定它的波型就是平直的吗?电感会发烫,肯定不正常。

网友:
把那个电感换了试一下。

网友:
电感会响,电源就肯定不正常,修电源还说吧。搞不好给你烧了GPU.

网友(点评):
那里电源不正常

网友:
换回原型号PWM芯片看看是否好转

网友:
不行,以前的是RT9619,装上去老少MOS管,开机就短路保护,我确定RT9619是好的,装UP61018U8就没事,我怀疑可能以前的型号就是UP的,因为这个卡加焊过,动过一些料,但是电感响而且发烫,相当热,电感是1R5M这个型号和网上的图所对应的电感型号相同,自从跑完MEMFA后就再也开不了机了。我怀疑是否核心给烧毁。现在卡2B呢,只有发到广州去看看了。 我现在一直不懂怎么测核心支路电压,只懂测显存和核心主供电以及PCI-E通道的阻值还有测试下核心上的小电容,有其他办法检测核心是否给烧毁呢?
今天又遇见2张GSO是用G94核心的,4个显存的,屏幕大花。点亮了两次后就黑屏卡2B,而且电压是正常的。很不解。。。

网友:
听说基地,,老师多,可以让他们来解决,,,这种小儿科可能手到前来。 我也是听到几个人的大名才来的,我也有几个显卡也是样的,还有一些是怪怪的问题一直想找人帮我破解一下。。有谁知道这论坛上最好的技术员吗

网友:
我已经有两张显卡坏了,一张黑,一张花,都懒得修了

网友:
花的那张可以卖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