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昂达9500gt神弋版无显示问题

楼主(2012-10-20):
最后一次是正常关机的,第二天开机就不显示了,开机有一下长鸣的报警声,就和没插显卡一样,能听见进入系统的声音,显卡风扇会转,等上一段时间用手去摸散热器能感觉到极微的热(也可能是心理作用)。没发现电容爆浆,也没发现其他地方有烧焦的痕迹。

网友A:
擦显卡针脚。不行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热的太很,就是显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B:
先洗插槽 代换显卡 再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擦显卡针脚。不行换个显卡试试。

忘了说了,金手指反复擦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洗插槽 代换显卡 再检查

显卡拿到另一台电脑上测试也出现同样问题!

网友:
显卡有短路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