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偏高或者偏低怎么修啊

楼主(2012-10-20):
我常常会遇到内存供电电压偏低或偏高的情况不知道怎么办啦。忘高收指点。

网友:
有一些主板,如华硕和英特尔,是有点怪的,不上内存电压会高,上了内存后就正常了。先排除了你的主板设计问题,然后,内存供电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358类比较器+MOS,一种是PWM+MOS。两种共同点都是有供电芯片反馈脚=内存主供电,所先查反馈脚分压电路。没有分压的查电阻,没问题就换芯和MOS管。都正常,替换电容。还不行只能放弃了。再深入必需要有完整的电路图了。

网友:
先把供电IC和MOS管换了看看

网友:
先抡三板斧,,能换的换了 。

网友:
大部分的都是电容问题,只能代换

网友:
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
芯片本身或者反馈线路出问题都会引起偏高或者偏低

网友:
一般电容会影响的

网友:
我碰到过华硕G31的内存电压过低,内存不过,最后我把反馈的线去了,又拉了一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