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声卡问题!

楼主(2012-10-20):
   昨天接手一块冠盟865板子。进入系统掉电。更换CPU后。可以进入系统了。但是播放声音时候。声音总是一卡一卡的。CPU使用率也不高。而且已经更换3次声卡驱动了。还是不行。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大侠?寻求思路!

网友:
路过     来学习的

yiiu163 -2 严禁灌水

网友:
那就问问客户以前声卡是不是好的,是好的,就只能在换CPU了

网友:
换驱动不行换个新声卡试试

网友:
方便的话,用风枪换个主板上的声卡芯片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用耳机呢?

网友:
耳机也是一样!应该不是声卡芯片的问题。据说就做过一次系统就这样了。

网友:
ALC653。这个手头应该有。但是觉得不应该是声卡芯片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软件问题吧。实在搞不好了,只能搞个便宜的PCI声卡或USB声卡了。

网友:
你搞个芯片试试呗,或者先换个系统,用官网驱动

网友:
果断换个播放器,有次我给别人装了系统后,进PPS,声音总是一卡一卡的,搞半天没搞出来,最后换进其他播放器,OK了,再进PSS一样的卡声音

网友:
正在更换PCI声卡。故障还没有排除。看ALC653边上的耦合电容也没有缺失的

网友:
买个USB声卡给客户不就行了,才8块钱,你可以卖50块,二线城市

网友:
说实话我不愿意修这样的 弄半天就30块钱 直接商量客人加USB或者PCI的 又好收钱 又没有后遗症 以后机子出问题 客人也知道不是因为我修他声卡造成的 (针对不讲道理的人)。毕竟老板子了 用不久又出其他的问题 容易丢失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