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示波器能不能看到闪波

楼主(2012-10-20):
模拟示波器能不能看到闪波

网友:
应该可以的,我看我同事就是用的模拟的,

网友:
显示连续的波型可以,显示象触发、复位的波型很难。

网友:
关于一瞬即逝的波形,主要是你的眼睛跟不上,不是示波器跟不上,这个也就是数字示波器很多缺点但是搞维修的还是选择数字的原因

网友:
用模拟示波器测单次脉冲不容易,以前没有数字示波器时,有人专买长余辉示波器来应付这个,一般的示波器干这活难啊。

网友:
我用的就是模拟示波器,感觉还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