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息投影玻璃贴膜

楼主(2012-10-20):
有谁玩过全息投影玻璃贴膜?汽车贴膜可以代替吗?

网友:
·          投影仪用背投式薄膜屏幕
·             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贴在玻璃及透明亚克力板上使用。用于橱窗的视觉展示、透明亚克力板上的放映等方面。以优质平滑的聚酯薄膜为材料,由具有扩散性的粘着层、硬处理层、防静电层构成,可以方便地用水贴。根据使用目的不同可分为:透明背投型、灰色背投型和深灰背投型.宽幅1524mm,长度30.可任意裁剪!请根据需求选择,维护简单方便科技如此震撼,而操作如此简单应用于橱窗之上:单调的玻璃橱窗从此变成大面积的透明电视屏幕,品和在高清晰播放宣传广告和促销信息同时,不会阻碍消费者透过橱窗观看展店内景物,神奇的透明显示效果极大地吸引路过的消费者注意力,达致更大的宣传收益。应用于互动展示纤薄透明的特性,使MP全息幕不受制于场地和设计限制,胜任展场、活动现场、表演布景等场地的展示任务,在不影响展品展出、人员解说表演的情况下,通过影像充分与观众互动,增加现场空间感与科技感,加强观众的参与感和亲切感。独立展示独立放置或悬挂在任何地方,成为全息影像系统,不仅起到强大的吸引人流和展示效果,同时因为其晶莹通透的视觉,成为提升场地设计与品味的点睛之作。

我用普通车用贴膜加200目沙窗做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