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查看手机内存卡的芯片型号?

楼主(2012-10-20):
有人说“芯片精灵”有一些芯片是查不出的,还有的说是用了山寨的读卡器才读不出来的,哪位大侠知道的说一下,如何才能读取内存卡的芯片型号?

网友:
T卡又不能量产,测了有什么用

网友A:
找诺基亚手机试试或许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诺基亚手机试试或许可以

具体怎么试,你的意思是通过诺基亚手机连接数据线到电脑,然后用软件再测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具体怎么试,你的意思是通过诺基亚手机连接数据线到电脑,然后用软件再测是吗?

我的意思是叫你放到诺基亚手机里试试看看能格式化不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叫你放到诺基亚手机里试试看看能格式化不能

这个我试过,显示在格式化中,手机已经卡得不行,所以也就没什么耐心去等它,所以我认为因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