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闪屏

楼主(2012-10-20):
一台未来之星显示器连接上主机,正常起动后到桌面几分钟后屏幕没有显示,但是用手拍,一边拍着就能显示,不拍就不显示了。

网友:
1 里面板卡接触不良。
2 灯管的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排线接触不好,拆机多查查

网友:
多数都是虚焊的问题,检查看那里有虚焊的。

网友:
但是用手拍,一边拍着就能显示,不拍就不显示了。
不显示时有没有暗图像?

网友:
还是拆开看看才能确定问题在哪里,一个个排除吧

网友:
拆开检查,最可能的是屏排线。驱动板脱焊!!

网友:
检查下高压条

网友:
排线松了吧。。

网友:
虚焊啊,,,,,虚焊啊。。。。

网友:
这是虚焊造成的问题。试问一下在不显示的时候电源灯亮不亮?

网友:
同意虚焊

网友:
是、、、、、灯管虚汗吧

网友:
拆开慢慢查呀

网友:
灯管开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