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

楼主(2012-10-20):
看到一图纸不会分析了,各位大大请指教

网友:
别沉了,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适配器检测 信号怎么了?LZ把问题说明白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C214有什么作用,是耦合吗

耦合的吧。。你直接查ACIN正常不  就可以了  你那机子是不触发吗?

网友C:
是耦合啊,很简单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耦合啊,很简单的电路

首先谢谢你,我不会分析电路,能指导一下吗,耦合的话能过去几伏的电呢,如果过去一个H电平把ACIN拉低了,是不是就意味着适配器没插入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耦合的吧。。你直接查ACIN正常不  就可以了  你那机子是不触发吗?

是保隔没电,直接拉到后级过去一个电,电流到0.2就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耦合啊,很简单的电路

他耦合过去H电平的话就把ACIN拉低了,代表什么呢

网友(点评):
代表未插入适配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耦合过去H电平的话就把ACIN拉低了,代表什么呢

哦,明白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