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啥子U盘引导好点儿

楼主(2012-10-20):
 现在用啥子U盘引导可以啊,我用的晨枫引导,但是有些机子上就引导不起啊,这是啥子情况啊, 给个建议啊用哪种的引导好啊。最好是把是哪种的版本都给我说了。

网友:
用老毛桃吧

网友:
老毛桃还不错,我现在就在用

网友A:
我用大白菜的,一直很好用

OLG

网友:
大白菜或者电脑店,不是说哪个软件的问题,是哪个U盘的问题,有时用同一个软件做的,这个U盘不行,换另一个U盘就OK。

网友:
嗯!老毛挑的确还是不错啊!要不楼主你试试呗!

网友:
MyFeng不错,我一直用它。

我在有些机子上用晨枫引导不起

网友:
一直用大白菜,

网友:
大白菜好 不解释

网友:
多准备几个  不行的话换着来好了  我的意思是安装软件 不是说像晨风一个老毛桃一个。。。。。每个在制作是不是都有制作工具么?把那个多下几个就好了  不行了就换另外的  虽然麻烦点 但是至少可以解决引导不了的问题了

网友:
电脑店就不错 我一直在用的

网友:
金士顿 宇瞻 威刚的 量产完很好用

网友:
朗科的性能还不错

网友:
多准备几个呗!而且都用不同的U盘系统。。

网友:
电脑店的好,苹果笔记本都能启动

网友:
建议楼主买群联主控芯片的U盘来量产 ,  写入、读取速度都比较理想。

网友:
电脑店吧,

网友:
咱用双通道的,速度还是不错读二十几兆,软件测峰值25,引导俺做的金狐的,嘻嘻…又产又U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大白菜的,一直很好用
我觉得大白菜不行,以前用的大白菜,好多机子不兼容。现在用鼎好U盘启动

网友:
只用量产,用引导的话会进病毒的。。。你懂得

网友(2013-11-21):
好像没有人用天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