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 电池电路

楼主(2012-10-20):
联想Y430 用电源可以开机一切正常 用电池开不了机 各位老大帮忙分析一下 用电池3 5V都不出
开不了机

网友:
各位大虾帮帮忙啊

网友:
IO坏了,换过没?

网友:
电池不放电,这个不是电池放电电路啊,,,,楼主你要提供放电管G极电压,再顺路查信号啊,看哪一路信号没起来啊@@

网友:
不是吧 用电源都是好的 用电池 3V 5V多不出

网友:
换个电池看看吧!

网友:
亲 用电池3V和5V是出不来的, 看主供电有木有12V把 查电路啊 如果不会 直接换IO

网友:
靠 用电池肯定没有3 5V啦 查查其他的 应该来说 用电池的话 除了3 5V以外 其他的信号都是一样的

网友:
新手 不能帮你 只能帮你顶下咯 期待着

网友:
是不是电池坏了啊,看看电池上有没有电压呢

网友:
我有一台Y450也是一样的,帮顶,求解!

网友:
查下隔离电路,,EC 这些。

网友:
电池是新的

网友:
楼主不要纠结用电池时不会3 5V这个问题上,大部分机器为了使用电池时的节能问题,基本上都不出待机电压的,供你参考一下,查查其它的开机电路看看出

网友:
用电池的状态下3V 5V本来就没有吧

网友:
看来主要的还是看51_ON#这个信号

网友:
现在连EC都换了 还是和原来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