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暗屏奇怪问题!

楼主(2012-10-20):
接到一台IBM T60故障是这样的,开机暗屏能看得到开机LOGO,很暗很暗的,最奇怪还有一问题,这个高压板当插上外接电源高压电源指示灯不亮,觉得可能是高压条问题,更换故障还是一样,屏线旁边的保险都测试过了,没有什么问题!求维修思路了!

网友:
肯定是屏线坏了吗!

网友:
你没有换过屏线试吧!

网友:
想准确的确定故障的话就查图纸吧!

网友:
这机器就是那保险爱坏,你量保险没坏,看供电正常没

网友:
如果换过高压板,很明显灯管挂了,换灯管。

网友:
接外屏试试,查下屏线,高压包,灯管。

网友:
应该是背光信号没打开

网友:
个人觉得是灯管,不过什么问题你要测了才知道,换张屏试试

网友:
搞好了,
原来是屏线坏了

网友:
恭喜楼主修复 但这个机器不是说保险没坏主板就是OK的,主要还是看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