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4049tx待机0.02按开关电流到0.06

楼主(2012-10-20):
昨天接了一台HP DV3的机子说是不开机拿过来接上电源待机0.02按开关电流到0.06没反应了。拆机拿板裸点也一样,查待机3V 5V都有,按开关3V 5V就没有了。到网上看了下说有可能是声卡坏了,查了一下电路声卡是5V供电的就直接把声卡拿下来在来点板电流上去了,在接上屏有显了。声卡芯片是IDT 92HD80的找个换上OK。

网友:
声卡供电烧坏  短路引起的

网友:
短路保护了

网友:
dv3 有几个型号啊  我的是AMD的 也是开机掉电,掉电之后还有 3V 5V 会是什么故障

网友:
你要说清楚一点,电流到多少掉电。电流的变化大家才好帮你说说是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