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 问题求助....

楼主(2012-10-20):
先看看图片,

很多人都说是 屏线问题。我已经把那些屏线都清理一遍
因为它是不定时花屏  所以结果只能用几天看看。

到时候 会向大家报告使用情况
再次感谢各位大大的帮助

正常

不正常

有时候会出现   不经常
应该是驱动板还是电源板问题?
拆机粗略看了下   电容没爆,都还好

求高手解答,  应该是驱动板问题 。   不知道具体原因是什么

补充内容 (2012-10-23 15:15):
清理屏线  今天第三天  没有出现 。过几天再报告

补充内容 (2012-11-4 16:11):
N天了  没有出现了   谢谢   应该是屏线问题

网友(点评):
屏线接触不好,

网友:
换下屏线试试,,不行的话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联想的好多是这个问题   换屏线OK

网友(点评):
谢谢各位 我等会把屏线 清理一下看看 不过有时候没有 效果 可能要很久才可以看出来

网友:
第一张图脸上问题不知,第二张应该是屏线问题...

网友:
等待楼主的消息

网友:
屏线问题  屏接口清洁好  屏线接口 用橡皮擦  好好擦下

网友:
把屏接口和屏线处理下,在看看

网友:
就2点   一屏线 屏接口  2屏先洗

网友:
这个现象90%是屏线一起的,我修过好多了,把屏线及屏口好好清洗下

网友:
向各位大神 学习学习。。。。

网友:
谢谢各位    我等会把屏线 清理一下看看
不过有时候没有    效果  可能要很久才可以看出来

网友:
给我第一感觉是屏线 或者是驱动板问题 屏线的机会大些

网友:
修过VGA接口问题的

网友:
遇到联想19吋显示器出这种故障,更换屏线解决的。

网友:
屏线问题排除的话,还可看一下驱动板的3.3V供电,修过一个联想的,故障时3.3V降低了,换了3.3V变换块ACT4060后好了

网友:
貌似遇到过,,屏线搞搞就好了。。

网友:
屏线,驱动板外加驱动

网友:
重刷人程序试试!

网友:
再把屏线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