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50 独显 挡内存 求解

楼主(2012-10-20):
客户机器过来时。说是用电池可以开机 ,用电源开不了机 结果,拆开机子后 ,不开机了,跑码 跑C2 ,电流停在0.9 。内存槽好像以前被动过。。。。。。。过了一天 在点机器 ,郁闷了 机器电流只停在0.6几了 插诊断卡 跑单0 量了一下电压 主板电压全部正常 这下头大 ,无从下手 ,求高手赐教, 急!
开不了机

网友:
你当时应该在客户当面点下机子,,不然客户开机的,现在不开机,,,不好交待呀

网友:
你这个机器的 北桥的问题大些

网友:
查下保隔吧,还有就是放下电,不行就刷BIOS,再不行就SB,再不行NB

网友:
机器搞好了 是南桥问题 换一个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