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D255换了屏后不显示了

楼主(2012-10-20):
接一台ACER D255,拿来一看是屏碎了,估计是被摔过。新屏回来后换上,只有背光灯亮,难道是屏线也有问题吗,外接正常
请大家帮我分析下原因,屏线坏会导致这种故障不?

网友:
你换屏的是时候 是带着电池的吗

网友:
我也换过宏基的屏,不过是回收的,电源没有拔,烧坏了主板上几个元件,可是我是先拔的屏线,换上后,再插上,竟然烧了原件,那个郁闷啊.维修真的不能马虎啊

网友:
没有当场开机试吗?这种事最好当客户面说清楚,屏破就换屏,其他故障另收费

网友:
屏线坏当然有这种情况了,客户送来的时候没有开机试下么?

网友:
摔地的机子最怕拆了...

网友:
屏线  主板,这些都有可能的

网友:
是不是带码片的屏

网友:
主板应该也坏了。

网友:
昨天刚修到一个D255的机器,也是被摔过,掉点了

网友:
码片换下试试,

网友:
换码片吧。。。。

网友:
换回原来的屏确定下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检测一下屏线吧,换一下码片

网友:
换码片试试,不行在测测屏线是不是烧了。我上次碰到一个机子,也是换屏把屏线烧了,接外显也不亮,最后换屏线好了。。。。

网友:
带电拔插啊,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