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2N68-AM SE2 CMOS密码

楼主(2012-10-20):
M2N68-AM SE2 CMOS密码已经忘记了,放电无法清除,开机,或者进BIOS都要输入密码,刷BIOS也没用,请求帮助。
刷BIOS

网友:
可以对地短路清零啊,跳针啊。

网友:
不行啊,试过了,还是清不了

网友:
你这板子特制的吗?我记得这个型号的零售主板默认是没有密码的

网友:
刷BIOS。这个应该可以

网友:
你把主板上的电池拿下来,把主板的短路10S。估计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