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V 断电维修 断电再也开不了 电流0.10,巨烫

楼主(2012-10-20):
      前天接了一台ASUS F8V不通电,拔掉电池待机电流0.10,我猜肯定里面什么芯片短路了,所以修好的机率很大,就直接给客户报了200,客户同意了,然后让客户明天来拿。客户走后很得意的把机器三下二下就肢解完了,开始动手术了,插上电源用手去抚摸,果然摸到PS51020特别的烫手,所以其他没去想直接更换掉,谁知道换完还是烫,然后再查查周边有没有短路的电容或者有没有腐蚀的地方,查了老半天还是查不到问题在那。然后去论坛找找各位高手的见解,有说ISL6227坏了,有说I/O坏了,然后按他们讲的试试吧,找了一个一样的主板,把所有他们讲的都换了,还是一样,换掉I/O的时候果然效果出现了,奇迹出现了开机了,当时高兴死了,开了几次都开了,没想别的直接把机器装起来了,没想到机器装完了开机过几秒钟断电,当时傻眼了,差点就昏过去了,不过想到是不是没上散热膏,打开一看是干了,然后洗干净,重新打了散热膏,开机一试还是不行还是掉,没办法又拆了,检查看是不I/O没焊好,又加焊了一遍,通电一试还是不行,开机就掉,有时进系统了反正就是不定时,但时间都不会超过10分钟,后来没办法该换的都换了,直接把IBM的桥换掉了,换好一试果然不掉电了,进系统放电影放了半个小时也不掉。所以成功告破!!!

网友:
这200块报的有点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