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K463

楼主(2012-10-20):
一台清华同方K463的机器屏花线带竖线一看就是屏幕坏了,换过以后还是一样,没进系统之前是正常的,进系统以后就变成花带竖线,进PE也是一样,开机的时候看不到LOGO,问下大家遇到过没有

网友:
这个问题  你先刷下BIOS试下

网友:
也有可能是显卡啊

网友:
有可能显卡的

网友:
机器已经修好了,是屏线问题,不明白屏线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如果是屏。他一直就这样,如果是屏线。你在开合屏的时候有可能会变样。如果是显卡。那每一个画面都会不一定一样的花的

网友:
为什么好多灌水啊,动不动就加焊,动不动就刷芯片,我都郁闷了。我想给这些人提个意见,以后遇到这问题可不可以不要发这种没水份的回复,你如果不知道什么问题,你去查点资料,然后再帮助需要的人。

网友:
细心检查了再发出来嘛,动不动就问,解决了就改下啊,免得人家又来围观

网友:
上次就因屏线问题,误判了换了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