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NEC LT380+ 不开机

楼主(2012-10-20):
有一台投影仪,待机时电源指示灯橙色,status灯绿色。按开机键后电源灯绿色,风扇转。2秒后风扇停,电源指示灯橙色长亮,status灯红色闪4次,停,又闪4次。灯泡不亮。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不开机

网友:
应该是灯的电源,或是灯光坏了,你检查一下,有条件的话先代换灯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