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理解开机时序图解

楼主(2012-10-20):
在学习笔记本维修时,必须要懂得开机时序。而开机时序又是新手难以懂的。下面我把我理解的向朋友们分享一下:    在我们插入适配器后------这时就有 了  19V电压。  这时要经过一个隔离保护电路  (作用是:把不正常的电压去掉。保护我们 的负载如后面的南桥,CPU等的不会受到损坏。)---这时我们的主电压(vin  19v)产生了19V,  再进入了我们的电源待机芯片,这时产生了3VPCU  ,  5V PCU     这时EC晶振就开始起振了(等待用户的NBSWON# 和用户给与的一个POWER信号。)。当然  只要有电池,也就是说不开机的时候南桥都是有晶振存在的,一直在起振。这个不懂可是看一下S0---S5的意思呀。     在EC  起振后就会产生   一个   S5-ON (作用是开启电源芯片产生一个1.5V-S5,还有是得到一个S5-OND。) 而S5-OND  (作用就是将3VPCU  转化为3V-S5 , 将5VPCU  转化为5V-S5  ) 这时,我们南桥的供电就有了。(1.5V-S5。3V-S5。5V-S5  )我们的南桥就触发了。   这时EC会发生两个信号:   DNBSWON#和RSMRST#信号  。这两个信号是非常重要的信号。  在维修不触发的笔记本时,就先看这两个信号 有没有。如果没有,那就是前面EC的问题。因 为这个时候还没有到南桥。 如果有了两个信号 就要看后面南桥,北桥。等等。   因此也有人说这两个信号是不触发的分水岭。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上机时序.jpg

网友(点评):
图看不到了 楼主 图是不是挂了

网友:
单看字面,觉得理解不难,,和实际一结合,发现并不简单。。。

网友:
谢谢。我会更加努力的!

网友:
说的比较仔细,有个图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2013-03-28):
有笔记本主板图解么= =     看不懂啊

网友(2013-04-27):
这个开机时序困扰我很久了

网友:
看不到图,听起来不错,不过貌似不是那么容易吧

网友:
回头自己试试看好使

网友:
图纸能看到那就更好了。

网友:
简短而精辟,有个问题虽然不好意思问,但还是想问 NDBSWON#跟RSMRST#怎么量?

网友:
看不到图,知道了一点,不全明白。

网友(2014-02-08):
上电时序 也困扰着我这个小小白 啊

网友:
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分享

网友:
我还是不怎么懂电路问题 可否简单点

网友:
感谢楼主啊~原来笔记本的开机是这样搞的~

网友:
这是某个板子特有的吧

网友(2014-03-16):
学习   DNBSWON#和RSMRST#信号  这俩个信号用表笔就可以测出来么

网友(2014-10-19):
很适合新手,很好的学习!!不知楼主能不能加个好友,有问题可以请教请教你!!

网友:
膜拜!!!!高人

网友:
仔细,有个图对我们新手来说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