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新的液晶屏后无显示

楼主(2012-10-20):
ACER D255 10寸上网本,屏碎了,换了接屏后开机只有背光灯亮,无显示。外接正常。难道是屏线也有问题吗,请大家帮我分析下原因,屏线坏会导致这种故障不?

网友A:
你的屏型号对了没有啊,还有DELL和一些品牌的特殊型号的笔记本还要注意屏程序,换屏要换U1 或U2 一个8脚贴片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我见到过  有的屏不支持的  我见师傅换的  也是个新的屏换不显示  换另外一个就好了 不一定一样大小的 就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屏型号对了没有啊,还有DELL和一些品牌的特殊型号的笔记本还要注意屏程序,换屏要换U1 或U2 一个8脚贴片 ...

屏的型号没问题啊,我就怀疑是屏线的事,手上又没有同型号可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的型号没问题啊,我就怀疑是屏线的事,手上又没有同型号可以代换

晕倒,你用万能表,测一下啊,屏线坏的真是非常少机会的

网友:
会烧坏屏的 楼主祈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