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过U

楼主(2012-10-20):
主板不过U ,IRDY灯不亮,请问IRDY不亮一般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个信号把    不过CPU这个灯当然不闪了。。一跑马这个灯应该就闪。

网友:
电源 时钟 复位。。。

网友:
你先看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吗,都正常打一下LPC波形看看有没有瞬间波形,有瞬间波形刷下BIOS

网友:
CPU复位出来了,还是过不了,AD线也正常,但是IDE的复位只有2点多V,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A:
你看下南桥是什么型号,如果是82801GB的,这种南桥特爱坏,我是换一个好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南桥是什么型号,如果是82801GB的,这种南桥特爱坏,我是换一个好一个

兄弟啊,我的就是这个型号啊,悲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南桥是什么型号,如果是82801GB的,这种南桥特爱坏,我是换一个好一个

两块板都是这种型号的桥,故障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块板都是这种型号的桥,故障都一样

换个试试啊,在线等结果

网友:
果然没错,有一块板总线电压没出来,在南桥那里出来的,桥的问题,不过没BGA换不了桥,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