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 烧保险 ,换之 ,起火

楼主(2012-10-20):
    一清华同方的20液晶,不亮  ,插电没有反映 ,测试保险坏了 ,换了后通电,轰的一声火花就起来了,像这种情况一般查哪里 ,我修液晶很不怎么样 ,莫拍砖啊,希望高手指点一二 ,谢谢了

网友:
保险坏,就是后面有短路了,要排除短路后再换保险。

网友:
兄弟 保险烧了一般是由于后级有短路造成的 一般来说保险烧 整流桥和三极管都容易出问题 !

网友:
给你点思路 查整流桥 开关管 保险爆的话一般整流桥都挂掉

网友:
兄弟版块你发错了
这个版块是笔记本

网友:
整流桥 电源管 前级故障时瞬间炸保险,最好在保险接个灯泡

网友:
因为这个在最前面啊,看到的人最多 ,所以就发这里了 ,我一般都这么弄的,这叫加急发帖。莫要见怪

网友:
再问个 很傻的问题, 整流桥 代换是怎么样的 ,是不是我从坏版上拆个上上去 就可以 呢 ,要分型号和对脚位 吗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保险挂了。  一开始查 桥堆,大电容,电源芯片,开关管,s脚电阻,控制脚元件,芯片供电,反馈。。。

网友(点评):
,一看就知道你是老手,经验十足啊

网友:
集结以上各位的见解,就是维修的思路及方法。还有一点是,看保险坏了,是不是明显的烧黑,要是明显的烧黑,那就肯定后面是有严重的短路

网友:
后面的管,或其它部分还有坏的东西

网友:
电源有问题最好加负载   不然又是会被吓死的

网友:
不会修就别费劲了 最基本的基础都不懂 告诉你哪坏也很难搞定

网友:
让我想起一个客户。背了台显示器过来修。他自己已经拆开了,看到保险管烧断了。他说老板给我买个保险管。我说怎么额,他说显示器烧断了。我说你保险管烧断了,就换一个保险管就能搞定,我们搞维修的不用活了。保险管烧断。后面肯定有短路。不然烧断它干啥。

网友:
整流桥,开关管,这些都没检查就上保险了,楼主看来没认真学习,这是很危险的~

网友:
如果后面还有短路 换上保险只会烧的更厉害

网友:
直接还张通用电源板就行了

网友:
还有开关三极管,一般都有个散热片那个,量他短没短,如果大电容,整流桥什么的都是好的,再看25V电容短不短,最后就是电管芯片八爪的

网友:
电源有短路才会爆保险的。。。。。。直接上保险可不要扩大故障

网友:
可以在原来的保险接个220v100w的灯泡,后级有短路灯就亮。

网友:
查一下整流桥,三极管,芯片,有没有坏,估计问题比以前大了。

网友:
会炸保险是很不简单的

网友:
烧保险,你要看后面有无短路的啊,不然,呵呵,

网友:
烧了保险的情况下,先查全桥、开关管击穿没有!坏了就换掉,然后在保险位置挂个灯泡,看看是否还有短路。切记,未修好的情况下最好还是不要上保险

网友:
下载的电路图不会就跑么

网友:
呵,起火是常见的,你换保险就上电太危险了,要测测后级的元器件

网友:
显示器上的整流桥一般都可以代换,只要正负极别换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