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稳压管

楼主(2012-10-20):
碰到一个显示器的电源板,经同行改过后用了一段时间后坏了,然后同行拿来维修,发现有个稳压管击穿了,贴图上来了请大家帮忙看看如果这个稳压管去掉不装可以吗?还有就是哪位能帮忙解释一下这个稳压管的作用.原件的位置在下图中红色圆圈圈住的地方!

网友:
一般都是18V的稳压管,防止场效应管的栅源极间过压击穿

网友:
稳压值不是27伏吗?上面写着呢。如果没有也可不装。

网友:
这管子的作用,简单点就是防止高电压或过脉冲加到功率管G极。 起保护作用。
手上没有也可不装。
反正我修了好多类似电路,很少发现这管子击穿而功率管不坏的。反倒是因为它不良轻微漏电而烧功率管或是引起古怪问题的多一些。。

网友:
保护后面的MOS管,如果送给MOS管的电压电流过高,该管子击穿,使其电压和电流对地释放

网友:
哦!好的,多谢大家的回复,我就是因为手上没有这种稳压管,一直在徘徊在装与不装之间,现在知道答案了,多谢大家每一位热心回帖的朋友!

网友:
有还是装上为好。电子设备中类似的一次性熔断、击穿旁路等等保护保险器件,到处都有。特别是精密器材中,难道维修者都可以不装了事?

网友:
这个是让管子快速停振的

网友:
并不是不装了事,而是手头上由于没有此类原件的,我的本意也并非是不装,但是手头上没有,客户又催的紧,就是想了解一下不知道不装的话有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