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主板能跑马跑到00就不动了

楼主(2012-10-20):
查了各供电CPU  桥  内存  都有,待机3.3V正常,触发后复位在跳,桥发热了,CPU也发热了就是不亮机,我拍了主板跑码的视频,请各位高手求教下!在此谢了!你们请看

网友:
1.bios
2.bridge

还有其他的可能吗

网友:
刷BIOS。不行在上来回话。估计你用不着回话

网友:
插独显看看能亮不,能亮查VGA接口

网友:
同意前面说的。先刷BIOS。

网友:
吹下桥吧·桥虚焊了

网友:
个人感觉 ,看代码已经亮了。还是查下北桥到显卡的数据线吧

网友:
都已经跑过了 看看是不是北桥坏了

网友:
没BGA啊,一开始复位灯亮的正常吗

网友:
怎么跑2E啊?插个显卡上去看看。不行刷下BIOS,再加焊北桥